链接的时候有个参数获取不了

楼主(2016-03-01):
链接界面一直卡在这里,GPS也用不了了,外置罗盘参数显示错误,同志们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数据传输有故障。检查数据线,不行清数据 或者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据传输有故障。检查数据线,不行清数据 或者重新刷固件

嗯嗯,重新装的地面站,刷的固件又好了,请问怎么把帖子设为以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