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m2.8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6-03-02):
驱动程序显示是安装好的就是找不到端口,昨天找到过一次现在又没有了,请前辈帮忙看一下最后一张照片是打补丁的

楼主:
我都重新装了3个版本的系统了

网友A:
USB线插上,电脑有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线插上,电脑有反应吗?

有一次有现在没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次有现在没有了

换个数据线试试,或者把之前的端口卸掉重新安装驱动。我之前是这么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数据线试试,或者把之前的端口卸掉重新安装驱动。我之前是这么搞定的

好的再试

网友:
就是驱动问题啊,实在不行安装官方原版系统绝对立马就能安好驱动

网友:
驱动的问题 你去泡泡老师哪里查win 7装不上驱动的办法

网友:
驱动问题,建议换成官方系统

网友:
你的系统可能不是完整版的,有些需要正版的系统才能正常的安装驱动。

网友:
你好!你可以在电脑安装驱动人生,在外设驱动去更新一下看看,是否能找到com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