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萌新求教,想自制模型。

楼主(2016-03-02):
我是个小白,基本上什么都不懂,只学过一些简单的编程,自己很喜欢亲自动手做东西玩,所以想请教一下老师。
因为模型限制所以只能是这个结构,不知道飞控系统能不能适应这种不是中心完全对称的装配方法。
如果第1种不容易实现,那么第2种是不是应该可以?(我觉得理论上第2种应该是可以的吧O(∩_∩)O~)

请问有了APM以后还要配些什么组件?罗盘需要另外购买吗?好像有些商家说自带的,好不好用?
无刷电机是每个都要独立的电调还是只要1个就可以?
地面站需要另外购置还是用笔记本电脑就可以代替?
遥控器是不是必备的?或者用电脑做地面站能不能省下这笔开支?
在制作模型时选用什么材料做机身和架子?因为模型相比这套提供动力的系统而言大了一些,所以要求材料结实的同时要越轻越好。

最后还有个小小的问题,请问下目前大家都是在哪家店面购买设备?口碑比较好的那种。(因为我们这没有实体店,所以考虑网店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电调,距中心越远电机越小!

谢谢~
我该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电机呢?

比如我在某宝看到一个1045桨电调2212无刷电机4轴的商品,如果用来做中间的4个的话,两端的4个该怎么去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好把电机调一下,不要用一样的电机!

请教一下,每个电机都需要独立的电调?还是分成两组配2个电调?或者就1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最好把电机调一下,不要用一样的电机!

是说两端的电机比中间的功率大一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后提问请注意以下的要点1、帖子的题目要切中要点,让人一看 就知道你要问啥,不要用泡泡老师求助或求助的 ...

好的,以后注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每个电机都需要独立的电调?还是分成两组配2个电调?或者就1个就行? ...

独立电调,距中心越远电机越小!

网友A:
可以,最好把电机调一下,不要用一样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该如何选择这两种不同的电机呢?

这个要实际测试,利用杠杆原理进行力矩分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速卡了就这效果!唉!

好的,我先试试看   ^_^

网友:
我想知道你的图标是怎么改的,可以教我吗?

网友:
帮顶,问得好详细

网友:
CDA制图慢慢搞,搞好了图纸给我一套啊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问题不少

网友:
搞好了能分享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