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ek 8位 WS2812B RGB5050 LED 内置全彩驱动 Naze32 CC3D可用

楼主(2016-03-02):
Matek 8位 WS2812B RGB5050 LED
    内置全彩驱动 Naze32 CC3D可用

   产品特色
     LED:5050封装RGB全彩高亮WS2812B灯珠*8
     电压:5V(4~7V)
     尺寸:51*10mm
     端口:数字
    平台:AVR, Arduino,Naze32/CC3D飞控(需刷CleanFlight)

  1.  5050高亮LED,内置控制芯片,仅需1个IO口即可控制多个LED
  2.  芯片内置整形电路,信号畸变不会累计,稳定显示
  3.  三基色256级亮度调剂,16万色真彩显示效果,扫描频率不低于400Hz/S
  4.  串行连级接口,能通过一根信号线完成数据的接收与解码
  5.  高亮LED,光色亮度一致性高
  6.  两端有连级接口(DIN DOUT),可以串接

网友(2018-07-25):
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僧伽很纠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