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博森501S飞行器能不能改装大电机?

楼主(2016-03-02):
我有一台哈博森501S飞行器,飞行挺稳定,是一台不错的练习机,就是感觉力量小了点,不能再挂云台和相机。501S的电机1806-1650KV,7.4V-2S电池,电调是12A。请问,这样的飞行器在不改飞控等部件的情况下,能不能换大点的电机(配大点的螺旋桨)加大提升力。或者是在不改飞控的前提下搭配大点的电机和电调(配大点的螺旋桨),用3S电池。

网友A:
独立电调应该可以换,你可以查查这电调支持不支持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独立电调应该可以换,你可以查查这电调支持不支持3s

不是为了专门换电调,是想换大点的电机,以提升拉力。电调和电机配套,如果仍然用2S电池只换大电机就更简单些了。

网友B:
,kv这么小 ,我的1806穿越机暴力

网友A:
正常来说加大电机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这么小 ,我的1806穿越机暴力

哈博森501S的1806电机1650KV值小了,可以换大的吗,如1806电机2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来说加大电机是可以的

你具体些吗?比如,电机用2212的,或1806电机用2300KV的。

网友A:
2204或者2208之类的,只要能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04或者2208之类的,只要能装上

2204或者2208对应的KV值应该怎么选?不能用2212电机吗,好像这个拉力大吧?

网友:
2212能装上么

楼主:
先解决增加拉力的问题(比原机负载力增加500g左右),再想办法解决安装问题,可以换稍大点的机架(如哈博森109s机架)。

网友A:
不能只看拉力的,小机器拉力够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只看拉力的,小机器拉力够用就行

是想挂云台和相机,现在的原机带这些不安全。

网友A:
那你最好先查下这电调能不能上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最好先查下这电调能不能上3s

电调随电机配,选好电机再配电调,再选多大电池。

网友C:
楼主先换3s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先换3s电试试看

在原机上改用3S电池?这样你增加拉升力?

网友:
换电机应该就可以

楼主:
这么说吧,直接把哈博森501s的飞控等移植到109上,保留109的电机和电调,这样改装后要做哪些调试?

网友:
肯定能改。只是看看有没有必要改。

网友:
你可以查查这电调支持不支持3s

网友D:
需要改的东西是不少,像这集成在一块的,最起码要懂点电路,该电机  要改电池和电池,还要看电路支持情况。弄不好会烧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原机上改用3S电池?这样你增加拉升力?

只要电调能够顶住就有用,现问问厂家能不能上3S,小心点别把电调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电调能够顶住就有用,现问问厂家能不能上3S,小心点别把电调烧了!

想过501s原机用3s电池,但电机和电调的电压受限制。想用3s电池就必须换电机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改的东西是不少,像这集成在一块的,最起码要懂点电路,该电机  要改电池和电池,还要看电路支持情况。 ...

其实我是个老白,但看了哈博森501s后觉得,这样高集成度的飞行器飞控改一下相对容易些。为了提高升力可以加大负载,就须换电机和电调,从主板引出的就是电调控制线和从电源来的动力线,其它都可以不改了。问题是有人说这样更换电机和电调,需要调试电调,不知道电调如何调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博森501S的1806电机1650KV值小了,可以换大的吗,如1806电机2300KV?

可以我的就是kv2300

网友E:
2212电调小了,换2204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我的就是kv2300

你的也是哈博森501S?是1806kv2300电机配12A的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2212电调小了,换2204的吧

2204的电机多少KV?配多大的电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也是哈博森501S?是1806kv2300电机配12A的电调?

我的穿越

楼主:
你的穿越机是1806kv2300电机配12A的电调?配多大的螺旋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穿越机是1806kv2300电机配12A的电调?配多大的螺旋桨?

5045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穿越机是1806kv2300电机配12A的电调?配多大的螺旋桨?

再装就碰了

楼主:
5045是5吋桨吧,我在贴吧里看到1806kv2300电机配用7吋桨的,不知道合理吗?
kv2300比KV1650电机转速高吧?
1806kv2300电机仍然可以配用12A电调吗?

网友:
2204 2200kv配合6040桨,用3s电池拉力在550g左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个老白,但看了哈博森501s后觉得,这样高集成度的飞行器飞控改一下相对容易些。为了提高升力可以 ...

电机应该不要换就行,1806可以上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应该不要换就行,1806可以上3S的!

现在还不知道H501s的电调是不是可以用3s电池。
请问,是不是电机和螺旋桨不变,提高供电电压就可以提升拉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知道H501s的电调是不是可以用3s电池。
请问,是不是电机和螺旋桨不变,提高供电电压就可以提升拉 ...

转速快了拉力自然大!

楼主:
对提高四轴飞行器拉力的问题有了一些了解,下来再研究研究501s怎么用3s电池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