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四轴上用过f4006盘式电机?效果如何?会不会振动较大?

楼主(2016-03-02):
原来的四轴用的是2212的电机,带云台太重,续航太短,想重装一架四轴玩航拍,谁能给推荐个配置,对于电机的选择比较困惑,想用f4006盘式电机 kv980,或者2814电机 kv1100

用450机架 或者550机架 1045桨。 麻烦老魔头们给点建议。

网友:
弄个3508得了,如果机架小就用高KV值得

网友A:
很确定的告诉你,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震动肯定是会有的!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网友:
你好,本人出一套飞越650。全套带航拍

网友:
自组450航拍有点吃力,4006电机好的也不便宜,但有点超重,3508.2216也可以选择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

2212也很便宜,算不算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确定的告诉你,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震动肯定是会有的!

2212也很便宜,算不算好货?

网友:
3508得了,F4006是啥垃圾啊,表示送给我都不要,震动大大要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212也很便宜,算不算好货?

不算,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既然是求建议,那么建议给你了,爱听不爱听的,还在于你,
至于会不会震动,你试过后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算,我只能这样回答你。。。

既然是求建议,那么建议给你了,爱听不爱听的,还在于你,

我的要求没那么高 2212这个级别的就可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