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下降时摆动好大的是为什么

楼主(2016-03-03):
F450下降时摆动好大的是为什么?apm飞控…

网友A:
你自动调参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动调参过了吧!

我还没调过参数的,新手一枚,不会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动调参过了吧!

你可以教我调一下吗?

网友B:
超重,油门降的太多,感度过大过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重,油门降的太多,感度过大过小

感度怎么调?

网友:
风大或下降过快和电压低等等原因

网友C:
1.下降快,且垂直下降,肯定会晃

2.下降过程中,遇到大点的气流,也会晃

3.机器重,动力冗余不够,也会晃

4.参数不合理,也会晃

朋友综合看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可以试试看Z字下降,应该会好很多,而且速度会比垂直下降快,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下降快,且垂直下降,肯定会晃

2.下降过程中,遇到大点的气流,也会晃

Z字下降确实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下降快,且垂直下降,肯定会晃

2.下降过程中,遇到大点的气流,也会晃

这样晃动会不会炸机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晃动会不会炸机呀??

只要单轴动力冗余够,就不会,飞控会自己调整姿态,冗余不够就可能会。

网友(2016-04-05):
450 晃太正常了 ,机机小 有风就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