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返航模式下半空停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3-03):
请问一下,APM2.8在定高模式和返航模式下各出现一次空中电机停转,直接摔下来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飞控供电问题,电压太低造成的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或者某些部位接触不好

网友:
返航下降到一定高度会停留一下,然后再自动降落,飞行模式有详细说明的

网友:
你好!建议发一下日志,让我们看一下日志。

网友(2016-04-07):
发日志吧  有日志都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