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360首次航拍,抖动求助

楼主(2016-03-03):
先说一下自动的配置,猛禽360机架,airgear 350动力+pixhack飞控套,bgc 两轴免调云台,sj5000+相机。。组装调试好,定高定点飞没大问题后,就挂上云台上天了,相机控制是在相身上加了一个舵机。。。
大家帮我看下,这是在留待模式下拍的视频:http://pan.baidu.com/s/1bd1UH4
我感觉这个抖动(以画面中心为圆心的往复的软微软动)可能的原因是云台的横滚电机不稳定,也就是说可能是云台参数的问题,但是云台老板说这是振动引起的。。我也不是太懂,希望大家发表下意见。。先确定方向,我才能对症下药。。

网友:
好好调试再飞。

网友:
电机震动或者没有调好吧

网友A:
看你的视频,应该是晃动,试试看云台调参软件里面,加大云台电机功率,不要加太大,慢一点来。

如果是抖动,那就换减震球,换软一点。或者换硬一点的减震球。

先调大云台电机功率试试看,再想办法减震试试看。

网友B:
电机震动或者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视频,应该是晃动,试试看云台调参软件里面,加大云台电机功率,不要加太大,慢一点来。

如果是抖动 ...

他家的云台说是都已经调好了,不要动参数,我先换换减震球试试,软硬都试试,不行再动云台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震动或者没有调好

你指的全都是动力动力电机么,电调校准过,油门也校准过了…感度都是自动调参的…我也不知道再怎么调了…

网友C:
多重,续航多久呢

楼主:
问题有大改善吧,参考了众多魔友的减震方法,在减震球里塞了3m做阻尼,加固机架螺丝,更换了新的原配桨……但是有新问题…云台时不时的会抽下风,突然往左横滚一下(面对相机方向)再恢复……有谁遇到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重,续航多久呢

4S5200电池,相机云台全上,1.6公斤吧…osd电压不准,校准过也是一样,到13.88是落地,12分钟吧…但是充电的时候显示电池还有3.8  3.9的样子,应该能再飞一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