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不过开控就连不上地面站的

楼主(2016-03-03):
我的APM连接地面站的时候,如果开了颜控就连不上,电脑在管理器中也没有飞控的端口,但是我关了遥控后又有了,也能连上地面站,开遥控又回自动断开,这是怎么回事啊,遥控就是福斯i6,还有接收器是哪根线在供电啊?bec又是什么

网友:
UBEC的一个降压模块  不过开控就连不上地面站的还没遇到过  接收机插反了过不了自检倒是碰到过  富士的控没用过  供电一般是红色+黑色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