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通不过自检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03):
过会儿发两段视频来,请大家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导致云台自检通不过

楼主:
怎么传视频啊

网友:
上传到优酷,把视频链接发上来

楼主:
【视频:V60303-215115】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OTA3MDYwMA==.html?x&sharefrom=android(来自于优酷安卓客户端)

楼主:
视频来了,大家研究一下啥情况?每次都是自检快结束发出声音的时候突然歪了。但偶尔会有自检正常通过,各个通道也正常。但每次自检通过后左右方向位置不固定,有偏左偏右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传感器线断了?我的曾经是

楼主:
搞定喽,不能用动力电直供云台,可能有干扰,用12V稳压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