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 弹 头固定的四轴的桨是不是很容易射?

楼主(2016-03-04):
这种5块钱一对的上面写着FC 1045 的彩色桨是不是会因为根部不够结实而在飞行中断裂导致射桨?但是同样的写着FC 1047的桨却很厚重,看着很解释的样子。
求过来人给予指点。推荐用什么桨比较好?apc原装的还是碳纤的。我看网上卖的桨大都是几块钱的。
我当初不懂,买的这种彩色桨,根部稍微一使劲掰就断了。地面测试还行,不敢上天啊。总害怕会断。

网友:
这个桨我买的平衡差太多

网友:
2.5元的浆我都敢上天。

网友:
一份价钱一份货o

网友:
这种电机也只能用这种桨

网友:
还是炭迁的好点,顶炸。

网友:
也看电机螺牙的

网友:
桨根有白痕的不要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有的螺旋桨质量不太好。你看看。有没有痕迹

网友A:
用了这么多桨,混碳的质量不敢保证,有一次买的没上天,就是上桨桨座还没怎么扭紧桨直接从根部断了,就试着掰了一下桨跟面条一样一掰就碎。后面一直用ATG的桨APC原装桨还有碳桨,ATG便宜有韧性,炸鸡也不断,震动中等,APC震动小平衡好,但是贵;碳桨硬度狗但一般的平衡也不咋样,现在用精灵桨震动也不是特别大。电机不要子弹头,扭不好射桨,扭紧了怕扭断,不好把握力度,同时扭紧了想去桨的时候不方便,能上自锁桨、自锁螺母和三孔碳桨的电机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这么多桨,混碳的质量不敢保证,有一次买的没上天,就是上桨桨座还没怎么扭紧桨直接从根部断了,就试着 ...

受教了

网友:
彩色塑料杂志较多,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