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焊嗎

楼主(2016-03-04):
焊成這個样子了,第一次不會技巧,所以要重焊嗎?

网友:
擦,焊成这样子,图片看不太清,自己拿万用表打一下,不短路就可以,短路就重新焊。。。

网友:
只要不虚焊。和短路。基本上就可以了。如果需要完美就重新焊

网友:
多练就行了。

网友:
多练练!千万别焊短路了

网友:
不要重新焊了
好多热熔胶?

楼主:
想問問,我用萬用表檢測是否短路時,一開始接觸會響一聲,然後就不響了,這有問題嗎?(響代表接通,短路?

楼主:
(響代表接通,短路)

网友:
不用重焊 只要不虚焊

网友:
其实只要不虚焊就可以,但是为了安全,建议还是重新焊接比较好,平时可以多练习一下焊工。上锡的时候焊盘要干净,烙铁头在吸水海绵上面把氧化层擦干净,光亮即可,上锡之后焊点要饱满光亮,没有杂质最好。焊完之后焊点发灰,显得很脏的话,可能用的时候没什么问题,但有不小的几率会虚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