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LRS系统 凤凰433 如何连接电脑

楼主(2016-03-04):
最近很多朋友在连接OPENLRS到电脑的调参软件时出现了问题,基本下面几大类
1 USB转TTL的模块没有装驱动
装没装驱动在这里看
2软件选择串口错误
3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先认清你的USB转TTL模块的型号,主流CP2102,但是很多玩家手里有的是PL2303,
这两种芯片的区别,2102的稳定性更好,而且一般模块引脚都带DTR引脚,其实就是一个提供主动复位信号的引脚,
而2303 一般只有 vcc gnd tx rx而已。
DTR的作用,简单来说:连接软件时有DTR的模块连接上发射后,直接点链接即可,没有DTR的2303需要现将发射进入对频模式,再去连接模块,再点连接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带DTR的模块才可以使用刷写固件功能,否则只能进入软件调试模式,基本使用没什么区别。
进入对频模式 上电前按住BIND按钮不放,上电,红灯亮起,松开按钮,这时绿灯闪烁,蜂鸣器嘀嘀嘀响,即进入对频模式(没有DTR的模块需要在此时连接模块,然后点击连接)
祝大家玩的愉快  交流群号496255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