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这配置可以吗?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04):
新人打算人猛禽400/500轴距的,大神看看我这配置,有没有问题,还有时间能飞多少,我要能有20多分钟就可以了。这机架空间够不够。如果外挂东西方不方便。优点和缺点,或者推荐一款四轴在400/500的。配置表图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友B:
随便配,反正我一般都能飞半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配,反正我一般都能飞半小时左右

这样啊

网友:
用在你这机架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飓风2814电机,770kv,只用着测试过一回。成色九新。

网友:
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
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配,反正我一般都能飞半小时左右

你的什么配置,多重

网友B:
猛禽360机架,2214电机,乐天20A电调,极翼p2飞控,4s 5000电池,挂载轻量化云台和山狗sj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猛禽360机架,2214电机,乐天20A电调,极翼p2飞控,4s 5000电池,挂载轻量化云台和山狗sj4000 ...

同360 半小时 续航这么久  起飞重量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