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邦线惹得祸~

楼主(2016-03-04):
杜邦线接触不良害得我失控,结果炸鸡了~~  无良的商家。魔友们一定要买好的杜邦线…

网友A:
是不是那种彩色的杜邦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啊。。。。

炸鸡的旁边有条水沟,差半米就变落汤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那种彩色的杜邦线

网友:
谢谢模友揭露

网友:
奸商无耻啊

网友:
谢谢模友揭露  奸商无耻啊

网友:
哎。以后注意

网友C:
飞行器上用的线还是选择好点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行器上用的线还是选择好点的吧

我是选质量好的买的~

网友:
不放心就自己做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