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校准

楼主(2016-03-04):
apm校准的时候线都要插上吗?插上线有好的动作不好做啊!这么大一堆线,还有电池啊

网友:
罗盘校准只插上GPS就行,外置罗盘在GPS里面。加速度校准什么都不用插。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你需要数传

网友:
除了罗盘校准,其余的只插个USB线就好了吧

网友:
只要你用的外置罗盘就可以

网友:
最好用数传链接,用USB的话可能在转动的时候会断开链接

网友:
可以看看泡泡老师的apm调试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控了?

对换了反正都准备玩了要换个好点的

网友:
固件刷好之后,所有东西都装上,用数传连接,随便设置,怎么转都没问题,很方便。

网友:
用数传呗,很方便。

网友:
主要就罗盘 别的都可以装机之后再校准   罗盘分外置和内置罗盘   一般外置罗盘跟GPS在一起

网友(2016-04-08):
问一下,换控的话,是不是只校准遥控器就行啊?

网友:
直接上数传吧   方便 不过有点点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