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3.3.2固件,罗盘EKF问题

楼主(2016-03-04):
当刷入,3.3.1后的固件后,罗盘总是出问题,提示罗盘不一致,以及罗盘分歧,转动飞机方向,EKF的值变的老高老高,希望有同样经历的能指点指点,谢谢

楼主:
都是这样的警告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飞控要多少钱啊

网友A:
标题固件是3.3.2   ?!

网友B:
把ekf关了,或是全用3.2.1固件吧,现在还在更新中。。。。。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知怎么瞎摆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kf关了,或是全用3.2.1固件吧,现在还在更新中。。。。。

请问EKF怎么关掉呢????在哪关,关了对飞行有什么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固件是3.3.2   ?!

我刷的就是3.3.2的固件

网友(2016-04-17):
我也是这个固件,也时不时出现过,断电然后水平放置后再通电就好了。可以解锁。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compass variance报错是地面站算出来的,不代表直接影响飞行和解锁
3.3以下版本没有这样的功能,所以不会报compass variance,但是也不代表你的环境和飞控安装方式很好哦!

如果硬件安装不当,比如飞控和GPS附近都有电源线以及金属磁性物体,对应飞行影响是致命的。特别是电源线产生的不稳定磁场

提示compass variance不用担心。真正罗盘错误是无法解锁的
至于罗盘有没干扰,可以通过地面站的compassmot测试,已经飞行日志的自动飞行功能

网友:
不是什么大毛病,3.3的固件非常稳定,错误显示是你的GPS天线里的罗盘和飞控里的罗盘角度不一致,你把两个罗盘箭头方向对齐就不显示了,这个错误不影响解锁和起飞,只是定点不太稳定。

网友(2016-07-11):
校正罗盘,还有加速度计

网友:
说的没什么影响?.我的直接炸鸡

网友(2019-09-01):
可以把内置罗盘关闭,只用一个外置的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