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突然失控

楼主(2016-03-04):
从国旗那里起飞,定高后正准备切到自动调参,我见它有前飞的趋势,就马上到到自稳收油,它还是像疯的一样一边上升一边往前冲,最后掉在对面山上.好在下午刚装了个三合一的Bb响。要不真就提控回来了

网友:
我也是在自动调参时失控飞跑过,1月后才找回来,看参数是切到了失控返航,但还是越飞越远越飞越高.

网友:
我也是自动调参炸机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还在看你日志帮你找问题,今天我自己也遇上了,唉。还没查找原因呢,刚开始飞第一片电池的时候挺好的 ...

是啊,我想也是加速度计的问题。可像这种问题还真不知道怎么解决才好。实在是伤不起了,所以才要了个pix。可APM总不能这么空放着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关注好耐心回复,日志我也看了,也许当时时间紧迫搞得有点儿断片儿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从定高 ...

昨天还在看你日志帮你找问题,今天我自己也遇上了,唉。还没查找原因呢,刚开始飞第一片电池的时候挺好的,但是由于是测试时间,没带BB响,数传,图传,是一直飞到没电,离地半米左右掉下来翻了个跟斗,以为没事,结果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悬停起飞到2米高度左右后,机机就开始四处漂移了,然后打到自稳,由于风大,油门悬停时也在50%左右,所以机机一下就冲上了天,然后打返航,机机就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感觉不对劲,再一试降落,机机就开始盘旋着下降了(之前也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两次,炸了两次机),一看和以前情况一样,赶紧打自稳手动救机了。还好没炸机。我再找找资 料看看,可能降落应该也要GPS定点的,不然怎么垂直降落,但APM的WIKI上没找到降落模式和GPS的关系。我估计,我和你的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是GPS(信号差,不稳定),另一种是加速度计(震傻了反应慢)

网友:
危险的飞行。。。。。。

网友:
这炸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调参风险挺大 你最好到草坪上

我住的地方也就那个开阔地,它是失控直接冲到对面山上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广场不可以自动调参吗?

自动调参风险挺大 你最好到草坪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你要在这种地方自动调参。。。。。

在广场不可以自动调参吗?

网友:
看不懂日志啊?

楼主:
这是日志,麻烦大家帮我研究下呗,摔得我都快死心了

2016-03-04 16-01-11.rar

网友:
不懂,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感觉是gps的问题

网友:
自稳操作不起作用了吗?

网友:
是不是震傻了

网友:
是不是切错模式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是几个意思了

楼主:
拿回来就插电脑.刚连接上姿态线还是正常的.可一会儿.红线就慢慢掉下来了.可那时机架根本就没被移动过

网友:
这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A:
从楼主日志来看,感觉问题不少。一是楼主定点后打自稳模式错误,日志显示是降落模式。楼主百分百确认当时是打到了自稳吗?二是楼主的解锁有点过早,此时GPS只搜到5颗星,定位信息偏移大,以后注意等GPS尽量搜到更多星稳定下来后再解锁。三是楼主的飞控到降落模式后,楼主的机机并不是垂直下降的,而是一直往前飞的,问题就在这里。为什么降落模式下此时不垂直降落,此模式下不需要GPS,可以排除GPS问题。楼主应该检查下楼主的飞控加速度计,从这个地方入手找原因吧,如果加速度计没问题,是否是楼主的飞控安装朝向不对,或者减震没有做好,还要看楼主的飞控好像没有装在机架的中心?

网友B:
为什么你要在这种地方自动调参。。。。。

网友:
自动调餐。

网友:
会不会是下降到负高度,飞机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日志来看,感觉问题不少。一是楼主定点后打自稳模式错误,日志显示是降落模式。楼主百分百确认当时是 ...

谢谢你的关注好耐心回复,日志我也看了,也许当时时间紧迫搞得有点儿断片儿了,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从定高打到降落,可它为什么还一边往前一边急速上升呢,飞控的方向没有错,因为解锁后我前后左右都试了下,是没有问题的。我现在在想会不会是加速度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