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 pro 罗盘无法校准

楼主(2016-03-04):
遇到的问题是地面站链接apm pro 飞控后,动apm pro能看到东南西北的变化,动gps,不变。
在校准界面,点校准。
两个罗盘都捕获不到点。
已尝试:1 换各种版本的地面站
      2  刷各种固件,车,船,固定翼等等
3  罗盘两根sda. scl 线来回交换过
以上均尝试,仍然处于捕捉不到点的状态,求大神指点!

楼主:
另外,之前正常飞行不下于15次,在最后一次飞行航线降落后便不能解锁,提示罗盘错误

网友:
是不是你的罗盘有问题了啊,换一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在选项里没有使用这个

网友:
这个应该在初始化设置里的可选硬件里有选择的

网友:
罗盘应该坏了

网友:
可能坏了,还有就是i2c接口是不是接了其他的东西?不行换个固件试试。

网友(2016-05-21):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换一个罗盘也是这样的
其实是APMPRO的I2C口烧了,扔掉,换个新的飞控吧
APMPRO经常出现I2C口无缘无故烧掉的问题

网友:
牛掰的头像

网友:
之前我也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好几天,换数据线试过没?
我什么招都试过了,还是纹丝不动的罗盘校准,和你的不一样,我的有数据点,但不是分布在各轴的,是在中心点很小范围的一簇,并且纹丝不动。
昨天在淘宝山东华硕那了买个外置罗盘,今天中午到货,插在了gps下面那个插口上,重刷了一下3.1.5,罗盘校准就可以进行了,下午去飞,没有一点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之前正常飞行不下于15次,在最后一次飞行航线降落后便不能解锁,提示罗盘错误

问题已解决,原因是apm pro的usb槽旁边还有个空穴,某次不小心插错了,里面的罗盘电平转换贴片原件弄坏了,换个就万事大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