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四轴的四个电调装在机架中心是否可行?

楼主(2016-03-04):
自己用的ZD550折叠机架,将四个电调安装在机架中心板位置(如图所示),是否可行?会不会受到干扰或者影响散热?目前在室内测试,电机启动旋转后,罗盘都不会有受到影响(使用的是外置罗盘GPS),看上去都能正常工作。现在就是不知道去室外飞行的时候会不会在飞行一段时间出现问题或者散热不行。泡泡老师以你的经验,我这样的布线安装是否可行?

01.四个电调这样捆绑

02.绑在上方的这块中心板上,然后上面是抗震板和飞空。

网友A:
这个不会。没有问题。干扰是离得太近了,才会。

网友:
这个可以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会。没有问题。干扰是离得太近了,才会。

那电调散热没有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散热没有问题吗?

电调不会啊。除非你的电调小了。出现负荷。热量太大。基本上电调合适不会太热

网友:
中心应该放飞控。而飞控与电调太近了不太好。

网友:
可以的,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没任何问题,我的电调全叠在一起在中心板都没事,只要是电调负载之内都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好的,看了这么多魔友的回复,心里也有低了,可以放心的放飞…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