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绕电机

楼主(2016-03-05):
电机轴承一般怎么去掉合适?
不去轴承加热会不会对轴承不好?对润滑油?
用炉火加热把定子上面的绿漆烧掉有影响吗?定子撤掉一片钢片影响吗?
去掉定子漆包线有胶粘在定子缝隙怎么解决?
出线的绝缘层是热缩管?还是别的什么?
请大神帮忙说一下,我也看了部分大神重绕的帖子

网友:
大不了换轴承

网友:
厉害,技术好,支持你

网友:
换电机,换电机,花钱换掉

网友(2016-04-08):
电机屁股后面有个小圈,在中间,用钥匙往旁边顶一下,就松开了,加热看你要加多热,100度以内应该没什么问题,高了有可能对材料发生影响,千万不要上润滑油,油多了使用寿命就短了,会吸尘土,磨损厉害,炉火肯定不行的,温度太高,烧的啥都没了,外面的交是热缩的应该,采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