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問是否短路

楼主(2016-03-05):
想問問,我用萬用表檢測是否短路時,一開始接觸會響一聲,然後就不響了,這有問題嗎?(響代表接通,短路)

网友A:
示数稳定后不短路就行,刚开始接触时因为有电容,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所以会响一声

网友:
这个正常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5硅像胶

网友:
貌似大神解说能听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数稳定后不短路就行,刚开始接触时因为有电容,有一个充电的过程,所以会响一声 ...

楼上正解

网友:
先短路放电了再测吧

网友:
路过,拿金币走人~

网友:
底线和机臂测一下就知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