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飞行,自动返航之后,就在无法解锁了,提示罗盘偏.....

楼主(2016-03-05):
今天飞的时候用的简单模式,开始时候还正常,过了一会,就不是按照解锁位置的前后左右了,赶紧自动返航,返航之后发现红蓝灯中间还夹着黄灯在闪。然后自稳模式下就无法解锁。尝试重新连接,切换模式,依旧无法解锁。回来接地面站后提示PreArm: Compass offsets too high

几个小时后,重新上电又好了,我猜可能是罗盘的问题,是不是apm2.8的内置罗盘不稳定???

我是在家校准的罗盘,去几百米外的地方飞的。有没有问题?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路过,拿金币走人~

网友:
你好!有可能附近有金属物体导致的。具体细则详见wiki:http://copter.ardupilot.com/wiki/prearm_safety_check/

Compass offsets too high :
the primary compass’s offsets length (i.e. sqrt(x^2+y^2+z^2)) are larger than 500.  This can be caused by metal objects being placed too close to the compass.  If only an internal compass is being used (not recommended), it may simply be the metal in the board that is causing the large offsets and this may not actually be a problem in which case you may wish to disable the compass check.

网友A:
在外面有可能遇到干扰,室内校准最好远离磁场环境,,不要在有音箱的环境校准或者放置飞行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外面有可能遇到干扰,室内校准最好远离磁场环境,,不要在有音箱的环境校准或者放置飞行器 ...

我的音响都做磁屏蔽了,距离飞机30cm,应该不会有影响吧?在外面遇到的干扰应该是来自飞机本身吧,比如电调或者走线,能不能用锡箔纸把飞控抱住,来屏蔽干扰呢?假如罗盘外置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受到来自飞机的干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音响都做磁屏蔽了,距离飞机30cm,应该不会有影响吧?在外面遇到的干扰应该是来自飞机本身吧,比如电 ...

外置罗盘会好点,锡纸包也有一定作用

网友:
你的那个提示是罗盘错误   APM飞控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  重新校准一下罗盘吧      那个拿到远地方飞没事的

网友:
远离干扰区,例如高压线干扰最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