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20A电容改造

楼主(2016-03-05):
乐天20a电调,被国内外高手评为神调,但是大家应该都觉得的那个电容比较碍事,去掉能少不少尺寸,也有不少模友直接去掉使用,毕竟这个电容式滤波的减少高频在线路里边的干扰,所以,我就在pcb上找了块空地正好放下两个1210封装的50v 22uf的陶瓷电容,我用的是拆机的tdk品牌低ESR高频滤波电容,这个正好用在这里,虽然容量比电解小了十分之一,但是性能并不差,经过我一个多月使用,安全可靠,遂不敢独享,把改装照片发上来,有兴趣的模有可以试试

网友(2016-06-15):
引用 楼主:
去买电源模块的地方买拆机的,绝对便宜好用,esr表也不贵,买一个还能干别的用 ...

为什么TDK网站上没找到楼主所说的50V22uF 1210封装的,楼主确定不是拆机人自己造的?

网友:
话说那个香蕉头的母头是怎么焊上去的?

网友:
敢做就是牛人,支持

网友(2016-04-25):
引用 楼主:
哈哈,兄弟,这已经是定型产品了,厂家就是要改也是会出个新的电调当新品来买 ...

但是不断的出新电调 也都是一样的大电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厂家的做法莫非一无是处?那颗电容对体积影响特别大。如果楼主这样是最佳方案的话,厂家为何不这样做呢, ...

哈哈,兄弟,这已经是定型产品了,厂家就是要改也是会出个新的电调当新品来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 容易失效~

厂家的做法莫非一无是处?那颗电容对体积影响特别大。如果楼主这样是最佳方案的话,厂家为何不这样做呢,请楼主释疑解惑

网友:
求个电容地址,谢谢

网友(2016-03-17):
50V 100UF的好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些设备,不过最近忙着准备婚礼的事情自己的飞机都很久没飞了,等5月办完酒,清闲下来再弄了 ...

是滴yleee的id也是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既然,兄弟这么说想必有条件,可以试试,数据说话最靠谱,我是没条件了,麻烦兄弟了 ...

        有一些设备,不过最近忙着准备婚礼的事情自己的飞机都很久没飞了,等5月办完酒,清闲下来再弄了。突然发现兄弟好像也在一乐混的吧。

网友B:
这里要用钽电容才是最理想的吧~

网友:
哈哈,我来了,这个好

网友: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要用钽电容才是最理想的吧~

为什么非要钽电容,高频滤波esr这值很重要,这陶瓷电容是低esr高频滤波专用的,电荣的种类很多,即便是钽也分系列的,有着不同的需求和用途,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顶,不管用那种电容,结果是好的

网友:
顶顶顶!

空间还有,可以并联三个上去^_^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非要钽电容,高频滤波esr这值很重要,这陶瓷电容是低esr高频滤波专用的,电荣的种类很多,即便是钽 ...

这种电容 容易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容 容易失效~

电解更容易失效,存在必合理,不要什么都说死,电子电路里大量使用陶瓷电容,那么容易坏,厂家早倒闭了

网友:
求电容链接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我得回去补习一下高中物理

网友D:
要用钽电容才是最理想

网友:
才鸟看不懂

网友:
这个可以有,为了省地方也是蛮拼的

网友E:
原装的电容耐击穿,可以承受瞬间的大电压,不知道贴片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的电容耐击穿,可以承受瞬间的大电压,不知道贴片的怎么样

耐压50v,木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耐压50v,木问题

搞好了。你尝试了吗。大油门让电调工作。看看热不热。反应怎么样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钽电容才是最理想

呵呵,小蜜蜂,dys等等电调,买那么贵上钽电容完全可以,为什么还用陶瓷电容或者电解,不要想当然好不,建议你补习一下相关材料电容的特性和应用场合,没有什么所谓的最好,只有用的恰当合适,看东西要全面些别只看优点不看缺点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昨晚我在秋名山输给一辆五菱宏光 他用惯性飘移过弯 他的车很快 我只看到他有个修楼房漏水的招牌 如果知道他是谁的话 麻烦你们跟他说一声 礼拜六晚 我会在秋名山等他。

网友:
不易坏,别当心,我们wifi电源滤波广泛用这种电容

网友F:
关键是没有 esr表无法测试esr值,而淘宝品牌低esr的电容又太多假货。做一个或买一个esr表倒是可行,不过仅仅是为了两个电容而弄个表好像不太划算。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没有 esr表无法测试esr值,而淘宝品牌低esr的电容又太多假货。做一个或买一个esr表倒是可行,不过仅 ...

去买电源模块的地方买拆机的,绝对便宜好用,esr表也不贵,买一个还能干别的用

网友:
太专业了,看不懂,只知道怎么弄,求电容型号

网友G:
楼主的工作环境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工作环境太差了。

无语....................

网友:
请问我的是乐天10A原來的电容是220uf16v应该用哪种封裝陶瓷电容比較合適

网友:
以前用的电调自己包热缩管包太短,电解电容悬空,长期震动震断了引脚,飞行就不正常了。果断换了采用贴片电容的成品电调。

网友H:
这个电容哪个上面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容哪个上面拆下来的

tb上买的拆机货

网友C:
     最好是用示波器测过才确定是否替换后不会造成更大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用示波器测过才确定是否替换后不会造成更大的干扰。

有专业设备最好,没有评长期测试没问题,也说明安全可靠

网友C:
     有些东西必须测试的,比如你用的mlcc。我记得mlcc很大一个特性就是随着电压上升容量下降的厉害,记得看过tdk的手册,到一半耐压的时候容量一半都不到了,所以你用2个22uf的如果用6s估计容量大约也就20uf,而且考虑到电调这玩意其实频率不高,我记得我测过乐天的pwm频率好像在1k还是2k的样子,mlcc的效果不一定就比同容量的电解好多少,更别提容量少了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必须测试的,比如你用的mlcc。我记得mlcc很大一个特性就是随着电压上升容量下降的厉害,记得 ...

你说的都是考虑了的,我选择的是耐压50v容量47uf,工作在4s下及16v,按照mlcc特性是够用了

楼主:
还有mlcc最大的弱点是焊接时候的高温损害,很容易造成容量衰减,还有pcb变形,这些都是在使用不当的时候会造成严重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东西必须测试的,比如你用的mlcc。我记得mlcc很大一个特性就是随着电压上升容量下降的厉害,记得 ...

对了忘了说一句,分电板也是我自己做的,为了进一步安全可靠的滤波,上边我也用了不少的mlcc电容,经过我这些时日使用绝对安全可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忘了说一句,分电板也是我自己做的,为了进一步安全可靠的滤波,上边我也用了不少的mlcc电容,经过我 ...

     我还是认为最好经过仪器测试比较好,另外1210的mlcc50v耐压还能22uf比较扯,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厂家之一tdk在官网上查找产品 1210尺寸22uf也只能有16v耐压而已,当然mlcc超耐压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实际上漏电,容量都已经大打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认为最好经过仪器测试比较好,另外1210的mlcc50v耐压还能22uf比较扯,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厂家之 ...

既然,兄弟这么说想必有条件,可以试试,数据说话最靠谱,我是没条件了,麻烦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