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发射机(遥控器)、接收机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3-05):
大家好,最近在做一个项目,内容是无人机自主飞行,计划用2.4g信号遥控。因为全程不得手动遥控(因此不能靠地面站),所以现在在遥控信号上有些疑问:
1.APM飞控本身带不带接收模块?如果带的话,哪里可以找到通信协议?
2.APM若不带飞控的话,必然会涉及到选择发射机/接收机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思路是利用笔记本电脑将控制信号从USB口输出到发射机。请问哪些类型的发射机可以实现?
感激不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教,不过时间紧迫只有出来自打脸了。。。。。

打脸!谈不上!不懂就要问!是好的学习作风!孔子学富五车!还不耻下问!
说实话你要先学会 APM用遥控器稳定状态会飞了,熟练以后!再学数传的电压电流计!气压定高!GPS定高!超声波定高!你定点定高!都熟悉了以后才能不用遥控器直接上传飞行计划到APM 里面去!比如在点1起飞爬升到50米!飞到点2悬停30秒拍照!飞到点3降落!(这个过程可以不用遥控器APM可以自动完成!)

网友B:
1 apm只是一个飞控里面集成气压计罗盘,不带接收和gps。
2 apm飞控和apm用433数传就可以实现!数传一个连接飞控,一个连接电脑跟u盘大小一样。关键词: apm数传

网友(点评):
我感觉跟楼主说数传!还要好漫长的路要走!

网友A:
多潜水吧!
APM 只是飞控!APM 可以不用遥控器!把你的飞行计划上传到APM里面!它会按着你的设置起飞!降落!
不过!前提是!你连APM带不带接收!是不是飞控!都不清楚的话! 我上面的说的就是废话!

网友:
你还是潜水先吧。。。问得问题基本。。。

网友:
是不是飞行器比赛呀?跟我们的要求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吧!
APM 只是飞控!APM 可以不用遥控器!把你的飞行计划上传到APM里面!它会按着你的设置起飞!降落 ...

感谢指教,不过时间紧迫只有出来自打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apm只是一个飞控里面集成气压计罗盘,不带接收和gps。
2 apm飞控和apm用433数传就可以实现!数传一个连接 ...

感谢!

网友:
问题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脸!谈不上!不懂就要问!是好的学习作风!孔子学富五车!还不耻下问!
说实话你要先学会 APM用遥控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