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GPS搜星后APM解锁OSD不更新

楼主(2016-03-06):
如题:求助泡泡老师...
睿斯凯X9D控,加L9R接收机,在APM的地面站上修改了2个RSSI参数后,OSD就发生奇怪的现象....
1:GPS只要搜到星后(不管几颗)APM只要一解锁,图传上的OSD所有字符马上冻住(不更新)
2:回到室內GPS星数为0时,上电解锁,OSD字符又能正常更新
3:在室内GPS数为0的状态下解锁推油门后,抓著鸡鸡到室外后,GPS搜到星后,OSD也能正更新
......搞了一个晚上发现,就是APM照这样的设置后,只要GPS只要搜到星后,一解鎖OSD字符就不新了,求助于泡泡老师,能解决這困恼的OSD问题吗?

在APM 地面站上RSSI参数设置
RSSI_PIN  :1
RSSI_RANGE :3.3

这是我用的OSD,固件版本是2.2

MIRCO OSD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不懂apm求助泡泡老师:.GPS搜星后APM解锁OSD不更新 图传,接收机,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我是大白 1575 求助泡泡老师:.GPS搜星后APM解锁OSD不更新 图传,接收机,固件,地面站,APM 作者:我是大白 4009

网友:
我也帮顶了,学会了,以后遇到问题我也能解决

网友:
@ZWDXBB   泡泡老师啊!我也同样问题!!!!请您帮忙看看,这问题怎么解决吧!!!!!谢谢了!

网友:
换个较老旧版本地面站1.3.12-1.3.24 , 再点按加载OSD钮是可行的 , 试试看

网友:
最后解决办法!OSD刷2.4固件然后恢复默认!现在可以用了!但是2.4貌似还没中文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