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XI3.21固件起飞后,GPS定不住位

楼主(2016-03-06):
请各位帮助看看什么情况,什么都校准了,都按照要求和步骤做了,GPS室外16颗星,已经是锁定状态,绿色指示灯长亮,但是用定点模式起飞后,到处飘,就直接是定不住,切回自稳模式没有这么漂了,请各位看看是不是GPS本身质量比较差啊?

网友:
发日志看看,定点模式飘绕圈就是HDOP值太高,是不是买到假GPS了

网友:
3.21 apm 4百多米也很稳呵 , 看姿态仪全0 PXI3.21固件起飞后,GPS定不住位 固件,GPS,gps卫星定位器,gps定位系统,gps和北斗 作者:kingtiger 4138 , 我的还是260小鸡 , 4百多米都快看不见了

网友(2020-11-15):
我的问题类似。老是在空中划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