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在重量不平衡情况下,低油门时有摆动大这是为什么?

楼主(2016-03-06):
F450在重量不平衡的的情况下,(因为我在机头帮了个手机)油门低于50%左右时有摆动大,大的不受控制了,这是为什么。

网友:
没看明白,什么叫重量不平衡,你都说重量不平衡的,弄平衡不就行了,或者电池往后移动

网友:
飞控不行

网友:
用电池进行配重,避免炸机

网友:
动力余量不够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你好!根据楼上综合描叙建议你把飞机详细配置发上来,以综合解决问题!

网友:
不平衡重量重电机动力冗余不够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