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距离测试( 推导结论: 富斯8通接收机 不适合用apm/pixh...

楼主(2016-03-06):
用冲浪者对富斯9 进行了距离测试
有200多米返航的,也有300多米,返航的
对富斯9的距离有点失望 (难道给Th9x还frsky高频头的主要原因就是距离)

(注: 失控时,apm的 mode先转circle,再转rtl)

当然,以前我用自制接收机拉距,地面距离都超450米, 我很怀疑是发射模块有问题了。

之后又做了几次试验,地面用目测舵机方法测试, 400米以上,舵机都还正常转动, 更远(大概700米)显迟钝
因此推导结论如下:
富斯8通接收机,空中控制距离应该不止500米,但在200以上就有瞬间信号不好。
尽管失控时间应该很短,不影响操控飞机,但接收机的3通道会瞬间变成0触发apm/pixhawk 失控返航。(尽管3通道可能很快恢复,但apm脱离失控返航状态,必须手动切换模式)
所以 富斯8通接收机 不适合用apm/pixhawk

网友:
我飞过500米

网友:
好近⊙﹏⊙b汗                                                       。

网友A:
配frsky主要是有失控保护  通识也增加距离

网友:
我原装的 都能飞800才返航

网友B:
最远就800 电磁环境很好 中间无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frsky主要是有失控保护  通识也增加距离

fs-r9b接收机不用设置失控保护,没有信号时,3通道没有pwm, 对apm/pixhawk都能触发失控保护,我就这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远就800 电磁环境很好 中间无遮挡

我就是在城郊田野上飞的呀,  另有见论坛上说1000英尺的,也就是300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fs-r9b接收机不用设置失控保护,没有信号时,3通道没有pwm, 对apm/pixhawk都能触发失控保护,我就这样飞的 ...

飞其他就不行了

网友:
顶  我的只有100米

网友C:
电机收到以后有没有进行测试呢?

网友:
检查一下 遥控器 高频头天线 和接收机天线有没有问题,不至于这么近的

网友D:
请教一下,你飞冲浪者用的啥参数呀,是默认参数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收到以后有没有进行测试呢?

刚发了两篇文章,不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飞冲浪者用的啥参数呀,是默认参数吗 谢谢

是的没有改过,2212 kv2200电机 + 2200/2600amh电池,可以飞12-16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了两篇文章,不知如何?

正在看,辛苦了~~~

网友:
太近了吧?

网友E:
原装正常空旷地带飞过1千米,200高度,后面不知怎么也没炸鸡距离就不行了,两三百米,换了新的高频头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装正常空旷地带飞过1千米,200高度,后面不知怎么也没炸鸡距离就不行了,两三百米,换了新的高频头也是这 ...

我也是呀,原来地面拉距 450米,完全没问题,现在不知为何?

网友:
配frsky主要是有失控保护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发了两篇文章,不知如何?

已经微信返款

楼主:
补充推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