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求助关于miniosd的问题

楼主(2016-03-06):
线都没问题吧,就显示这个

网友A:
该不会是你固件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不会是你固件的问题

这种osd哦

网友:
定吧

   定吧

网友:
微型MINI OSD与各种飞控连接及使用方法,1月17日更新
http://www.moz8.com/thread-62635-1-1.html

网友(2017-01-23):
我也是这样,接线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