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 不同厂商的能共用吗

楼主(2016-03-06):
发射和接受不是一个厂商的 能使用么 还有 与遥控器2.4g会有很大的干扰吗

网友A:
不同牌子可以混用,频点对上就行。确定要对准频点(有时候临近频点也能有信号,多出现在5.8,比如发射5.800MHz,接收5805MHz也能有图像但是很近,务必看准发射和接收的频点就行)1.2G和2.4G因为是倍频关系,会有很大干扰。

网友B:
可以的我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牌子可以混用,频点对上就行。确定要对准频点(有时候临近频点也能有信号,多出现在5.8,比如发射5.8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这么用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网友:
1.2g的图传我现在不敢用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