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了大侠们来看看哪里不对

楼主(2016-03-06):
返航无效,定高无效,悬停无效所以模式都不对,幸好gps可以知道鸡头在那不然都回不来了。apm的飞控在家学习了半个月啊!

网友:
还需从头再来啊!

网友:
找到原因了没呀

网友:
炸了啊,找找原因

网友:
日志发出来

楼主:
这是这次的飞行日志大侠帮忙看一下麻烦了

飞行日志

网友A:
1分钟-2分钟时,电池电压过低报警,2分钟飞行模式错误,代码3表示自动模式,这时切了定高,4分钟后GPS从10颗星突然变成0颗星,这时飞机高度已经是0,应该已经炸了。问题应该在2分钟后飞行模式错误。楼主设置了自动模式吗?

网友B:
你好!第一项报错是:Err.FAILSAFE_BATT-1(电池安全故障)电池电压低于参数LOW_VOLT,或过度放电超过BATT_CAPACITY,
看Battery Issues里面的ThrIN曲线竟然到0;
第二项报错:Err.FLIGHT_MODE-3这个我也不了解,貌似飞行模式错误,突然变成那个自动模式;
第三项报错:Err.GPS-2是GPS故障,看曲线得知NSats:目前使用卫星数已经为0;Err.FAILSAFE_GPS-1是指gps断开至少5秒;
最后一个:EKF_CHECK-2卡尔曼滤波器故障。EKF_CHECK_THRESH这里可以禁用,有空可以看看wiki
我也是看apm中文慢慢去解读的,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分钟-2分钟时,电池电压过低报警,2分钟飞行模式错误,代码3表示自动模式,这时切了定高,4分钟后GPS从10 ...

起飞开的自稳模式,因为要测试一下飞行模式就切换了定高,悬停,因为这些模式都不对悬停在转圈,定高也在转圈就准备回来就切换了返航结果越飞越远都快看不到了就准备切简单模式结果可能打开关的时候路过了自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第一项报错是:Err.FAILSAFE_BATT-1(电池安全故障)电池电压低于参数LOW_VOLT,或过度放电超过BATT_ ...

飞得不稳是不是因为震动过大啊?我看了震动曲线都超过30了

网友: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得不稳是不是因为震动过大啊?我看了震动曲线都超过30了

你好!你要把模式尽量设的简单点,比如只有:自稳,悬停,降落三个模式,然后进行测试,让它有一段时间平稳飞行才能看曲线确定它的震动是否正常。这三个模式确保你飞机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可以紧急降落。

网友:
你的胆子真大    定点转圈  还敢开返航

网友:
看不出来。。。。。

楼主:
休息几天,这几天被弄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