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6):
我的是F550六轴 一起飞 升到1米多 就偏航 往左一直飞了 怎么解决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

apm的

网友:
重心有问题吧

网友B:
你好!你把飞控装在机架上校准好加速度计后记得校准一下水平,如果使用数传的话效果更好,这样确保飞机跟机架保持一致的水平。祝你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把飞控装在机架上校准好加速度计后记得校准一下水平,如果使用数传的话效果更好,这样确保飞机跟机 ...

谢谢指教 偏航就是加速度计和水平没校准好!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偏航就是加速度计和水平没校准好!是吧!

你先尝试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解决,然后要注意遥控器的副翼有没有被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你把飞控装在机架上校准好加速度计后记得校准一下水平,如果使用数传的话效果更好,这样确保飞机跟机 ...

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尝试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解决,然后要注意遥控器的副翼有没有被微调。 ...

哦!好的

网友:
重新进行水平校准,加速度计校准,飞控放平,

网友C:
如果都校准好了  自稳理论上是可以在无风状态下悬停的很稳     但是实际上重心  风什么的影响  自稳很难悬停很稳   如果定点的话查查罗盘 加速度计 水平 重心 还有遥控的输出   基本可以解决了   如果卫星定位不是很好也会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都校准好了  自稳理论上是可以在无风状态下悬停的很稳     但是实际上重心  风什么的影响  自稳很难悬 ...

嗯嗯!懂了

网友:
继续校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