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飞控,定点模式时完全定不住,飘得都没边了!求各....

楼主(2016-03-06):
        我的飞机用的是pixhawk飞控,F450机架,上周刚装好的机,几次测试情况都很糟糕!特别是定点模式时,完全不能放开控制器,必须一直要用遥控器来控制,否则就飘得的没边了。感觉就像在飞定高。
       取出日志进行分析,发现GPS的status 在3-4,NSats在12-14,Hdop在0.7-0.9 感觉各项指标都挺好的。另外,IMU里的各项震动指标也不错,可是定点效果极差!!!
      请各位老鸟帮忙分析解决,感激不尽!!!
     下面的是截图,并附日志log,以便大家分析,日志中大部分时间是在飞定高,飞定点时间比较短,因为怕失控
status截图

Status

NSats截图

NSats

HDop

HDop

log日志
pixhawk飞控,定点模式时完全定不住,飘得都没边了!求各.... 飞控,遥控器,GPS,机架,naza飞控 作者:johnnylecy 2584

pixhawk飞控,定点模式时完全定不住,飘得都没边了!求各.... 飞控,遥控器,GPS,机架,naza飞控 作者:johnnylecy 8810
pixhawk飞控,定点模式时完全定不住,飘得都没边了!求各.... 飞控,遥控器,GPS,机架,naza飞控 作者:johnnylecy 4608

网友:
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A:
是不是搜星不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搜星不足啊

12-14颗星还不足吗?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你好,两个罗盘之前就重新校准过的。不过是从飞机上拆下来校准的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是罗盘问题的呢

楼主:
应该算是比较高的了,专门买了大家都在用的GPS支架

大家给的建议都是根据log分析出来的吗?还是经验上的?

网友:
表示关注,我现在定点也不靠谱

楼主:
希望大家多关注,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两个罗盘之前就重新校准过的。不过是从飞机上拆下来校准的
请问,你是怎么确定是罗盘问题的呢 ...

飞控,gps方向一致,重新校准

网友:
之前刚入魔也遇到过,就是罗盘没有校准好,重新校准吧现在3.3系列版本对罗盘要求高不少

网友:
我就看着你们说话不装逼,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09-05):
楼主解决没,我现在也是定高没问题,定位飘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