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第四题

楼主(2016-03-06):
求大神教一下第四题怎么做,谢谢

网友A:
这是哪里的题,兴趣小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的题,兴趣小组?

我们专业的老师出的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网友:
就是叫你配一个重量在2KG左右翼展在1.5米的一个飞机,推力在1.6公斤左右。1.5米翼展的有冲浪者(常规翼型)、shywalker x6(天行者X6,三角翼型)、FX-61(三角翼型),但是要做到飞行重量2KG,应该考虑两款三角翼型的机身。动力用2814无刷电机就行了,用40A电调,配11寸桨,用4S电池,推力超过2KG,品牌可以自己淘宝配。

你们老师应该是想你们用冲浪者,用2216电机,30A或40A电调,起飞重量不用2KG就行。

供你参考!!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