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浆保么?

楼主(2016-03-06):
今天在公园练习飞,飞得不高,公园也不大,结果我那哥们操控实物从一个小孩头顶给飞过去了,当时把我吓死!!太危险了,刚刚百度了下有浆保这玩意,不知道有没有模友用过,这个装了对飞行影响大不大呢?

网友A:
要从根本上避免危险还是要找空旷无人的地方,特别是练习。航模本身具有很高的危险性,这种对他人安全不负责的行为不提倡。总之有航模无装逼,装逼请远离航模

网友B:
我用过,保护作用有的,会增加尺寸和重量。

网友:
还是应该在空旷的地方玩   即使炸鸡还有底   砸到人就没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保护作用有的,会增加尺寸和重量。

你确定?

网友:
还是安上桨保护器比较好,和安子弹头没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从根本上避免危险还是要找空旷无人的地方,特别是练习。航模本身具有很高的危险性,这种对他人安全不负责 ...

你说的空旷无人当然好了,有这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事了,问题就是不好找呀!总不能每次为了飞二三十分钟跑个百八十里地?很不懂你说的装B,觉得你这人很没趣。竟然还是最佳答案。。呵呵

网友:
安全第一。时刻牢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空旷无人当然好了,有这肯定不会有这么多事了,问题就是不好找呀!总不能每次为了飞二三十分钟跑个 ...

最后一句如果让楼主不舒服那我深感抱歉,那句话更多的是对新手的提醒,至于无趣,我想在安全这个严肃的问题上没有趣味可谈不是吗?还有桨保或许并不会有让你的飞机更安全,毕竟相同的转速下螺旋桨的动能是一样的,桨保不过是通过自身的弹性形变让螺旋桨有了一个缓冲区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句如果让楼主不舒服那我深感抱歉,那句话更多的是对新手的提醒,至于无趣,我想在安全这个严肃的问 ...

对呀,缓冲在人身上还是塑料身上区别很大吧,就像汽车保险杠当然不能减少车祸,但是当发生时能将危害降到最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