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为什么我的马达是外壳转的!

楼主(2016-03-06):
450v3直升机 ,其他都正常,推油门的时候马达是外壳在转而不是定子转为什么?遥控都按照教程调好,电调线也换了两条线还是不行!

网友:
是外转子的

网友:
你都说了是定子。。。那么请问楼下定子到底是什么?该转子转还是定子转?无刷电机大多是外转子,内转子也有。电调换两条线的作用是改变转向。。。楼主还是好好理理吧,还有直机是飞行砍刀,忘楼主练好模拟才上真机,不然。。。

网友:
真正好的和正规的就是定子转,现在大部分是次品

网友:
无刷电机的转子是永磁磁钢,连同外壳一起和输出轴相连,定子是绕组线圈,常用的是这种。不过也有内转子的,转速高,扭矩小,普遍在KV2000以上,所以内转电机一般都用在涵道或者减速组上,还有车用比较多!飞机上转速高就要用小桨如2000KV左右的,转速低用大桨如900KV-1400KV的2212电机。但转速还不必要非常高啊内转子有3800KV-4500KV,转速太高,反而损耗能量。

网友:
根轴连接可以转动的都叫转子。没有什么线圈必须叫定子。

楼主:
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是马达上那个齿轮的小螺丝掉了!推油门时只看到马达转,齿轮不转!真晕!谢谢大家!

网友:
看到这标题我也是醉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弄清楚了!原来是马达上那个齿轮的小螺丝掉了!推油门时只看到马达转,齿轮不转!真晕!谢谢大家! ...

你是故意来卖萌的吗

网友:
电机有内转外转的

网友:
本来就是外壳转

网友:
我蒙蔽了,不都是外壳转吗

网友(2016-05-27):
玩直机注意安全 我调机时大意了就被砍过 现在放那里落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