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3-07):
这个可以做图传的接收屏幕吗?

网友:
应该可以,看有合适的驱动板没有,

网友:
看屏的接口,找合适的驱动板!

网友:
看有合适的驱动板没有

网友:
我用的是MP4的屏

网友A:
50线的屏幕,拆掉排线,去这家买个驱动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21&_u=7205nb9p1058

就ok了。

边上小的排线应该是触摸屏信号线,不用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线的屏幕,拆掉排线,去这家买个驱动板: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21&_u=7205nb9p1058

就 ...

分辨率不一样的话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不一样的话不行的

800*480,差不多7寸屏幕都是这个规格,如果分辨率不一样就是问卖家,是不是可以替代就行了,他们说内行,都懂的

网友:
找技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