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教pixhawk飞控的log里没有记录任何电压电流值的原因

楼主(2016-03-07):
收集我的pixhawk飞控的log日志发现在CURR这项里没有记录到任何电池的电压和电流数值,这是什原因?是需要先打开某个监控开关才会记录?如果需要如何打开呢?

楼主:
请大家解答

网友A:
首要有电压模块 , 在mp地面站 开启电压电流监控功能 , 当然还要调整电压及电流参数 , 才能准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要有电压模块 , 在mp地面站 开启电压电流监控功能 , 当然还要调整电压及电流参数 , 才能准确显示 ...

请问你能具体说说怎么开起监控吗?谢谢

网友B:
原版免校准的上图就可以,不准的也可以404设置,在下面测量电池电压填上万用表测得的电池电压填上,校准模块

网友C:
把日志都打开,nearly a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日志都打开,nearly all。

什么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版免校准的上图就可以,不准的也可以404设置,在下面测量电池电压填上万用表测得的电池电压填上,校准模 ...

原版免校准的?是指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版免校准的?是指什么?

就是只用选择合适的设置就可以了,不需要校准电压

网友:
我不懂这个

网友:
路过,拿币走人

网友:
问大神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没看懂

日志没开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