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入遇到一个难题,遥控器乐迪at9

楼主(2016-03-07):
我是新手,今入遇到一个难题,遥控器乐迪at9 、 r9d接收机,将4个电机分别插入接收机1-4号线,遥控器1号杆能控制1号电机正常转动,2号杆能控制2号电机正常转动,3号杆不能控制电机转动,4号杆不能控制电机转动。将3号杆推到上,再推动4号杆,3号4号电机同时转动。请问大神们 这是什么原因~~~ 将遥控器连接电脑,能正常操作模拟。

网友:
三通道插电机就行了,其他通道是插别的东西的

楼主:
只插3通道的话  ,油门杆也是不能控制转动,而是要将油门推到上,再动4号杆 才能转动

网友:
混控搞乱了吧

网友:
不知道,没注意

网友:
没有用过 帮顶。

网友:
遥控器只有三通道是油门通道,控制电机转速的,而且每个新电调连接电机后都要单独接到三通道校准一次电调才能正常使用,你写的这些看不懂你是怎么理解遥控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