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不同型号的电机能混用吗?

楼主(2016-03-07):
银燕MT2205II这款电机感觉上市没多久怎么就停产了?我才组装的机子用的这款电机,其中一个后面的U型卡子被我弄丢了,想直接从买个电机算了,结果发现官网淘宝已经没卖的了。不知道现在买个其它型号的电机能混用不?

网友:
1.联系银燕,买个卡子

2.相同的轴径,买个兼容的卡子

3.只要是2205KV值差不多的都可以替代,多轴对重心的要求不高,曾经玩过四个不一样的电机装一个机器,只要最低规格的电机拉力可以承受单轴拉力要求就可以了,别的事情飞控会处理,当然你别用2212来替代2205,2204/2206kv值差不多的替代2205应该都没问题

楼主:
多谢版主解答!

网友:
那叫卡簧,只要轴径一样,买一个就行。

网友:
最好不要混用。

网友:
差异大就不行 比如x2803(2204 kv2280)  和 mt2204 kv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