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控电电压

楼主(2016-03-07):
D10遥控器用3s锂电池 最高电压12.6.。。。。会不会烧 。   随着电量降低。电压也降低  会不会增加失控概率   应该怎么用3s锂电呢  感觉锂电电压变化范围好大。

网友:
遥控器用锂电池好像要用降压的吧

网友:
影响不大,电压不足以支持遥控器正常工作的话就提示低压了。而且遥控器工作电压不高的,里面一般都有降压模块的,即使电池电压不够了,对遥控器来说还是属于高压,但是有降压模块,所以还能工作,报警是提示锂电电压底了,只是该给电池充电了。

网友:
没事,都是用3s锂电,最低11v过都没事,还用过动力电都没烧

网友:
放心用吧。没问题。

网友:
不会,板子上自带降压

网友:
d10一直用动力电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