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50 有微风时下降摆动大…

楼主(2016-03-08):
f450 有微风时下降摆动大,风力大慨1-2级,大得不受控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试试把感度调一下,调一下横滚或者俯仰,改任意一个参数就行,往大一点调,不行的话就调小一点,同样只修改一个参数。每次调节5%,多试几次。不过你这个情况可能是感度大了一点。先往小了调试试。

网友B:
用的NAZA吧,这是通病

网友C:
四轴 直降都不是很稳,你可以调自动降落的速度,如果手动降落的话 最好就是Z字降落,又快又稳,得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轴 直降都不是很稳,你可以调自动降落的速度,如果手动降落的话 最好就是Z字降落,又快又稳,得多练习。 ...

我看别人的穿越机直线下降很稳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NAZA吧,这是通病

用的APM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把感度调一下,调一下横滚或者俯仰,改任意一个参数就行,往大一点调,不行的话就调小一点,同样只修改 ...

调PID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看别人的穿越机直线下降很稳呀…

那是底油门直接掉下来的,穿越机好控制,快到地的时候给点油就好了,而且穿越机很少会直降的 一般飞回到身边也是手接的高度了。不同的机型,不同的操作方法,别总放一起比较,没可比性。我的450自稳底油门 下降也是稳的一B,可是我没把握每次都能救起啊,而且该降落的时候也是底电压了。我现在降落都是 开的混合模式油门打最低 左右横滚,有任何突发状况保持油门摇杆50% 让它先定住。又稳又快又安全,以上是我的一些经验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底油门直接掉下来的,穿越机好控制,快到地的时候给点油就好了,而且穿越机很少会直降的 一般飞回到 ...

谢谢12楼的经验!真好!

网友:
我就看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