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改造——上电自启动、遥控快门

楼主(2016-03-08):
    每次飞机上电都要开相机、开录像,由于相机挂在云台上,这两个按钮还不太容易按,于是想看看能不能改造一下。
    原理很简单,就是把电源按钮、快门按钮用引线接出来,用电子开关控制。
    拆出相机主板(网上有拆机教程,小心别把快门排线扯断了),找到按钮排线插扣,经测量排线插口背后6个触点,1是快门、2-4是地线、5是电源(模式切换)按钮:

焊上3根又细又软的硅胶线,装回镜头组件:

    用2个817光耦和几个电阻电容组装两个电子开关,电路图如下,快门触发我用的是PIX的AUX通道,在扩展参数页里选择7通道为相机快门,然后在相机和云台设置里,快门选择继电器(Relay),这样7通道每拨一下,PIX的AUX5口就会输出一个短时间的高电平用来触发快门。也可以在某宝上买个电子开关,直接接在遥控接收机某个通道上实现快门触发。

    电子开关用洞洞板焊好,粘在电池舱内,就成这个样子了:

装上飞机测试

抛砖引玉,其实用Arduino控制可以实现更强大的功能。

BUG修正:发现长时间断电后,第一次上电相机不会自动启动,经试验把47uf电容换成1500uf就没问题了。

网友:
赞,搞电子的忒牛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很是牛逼啊。。。。

网友:
好贴啊!大家一定要顶起来,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加上arduino布线太麻烦了吧 在云台上不好搞啊

网友:
我就看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大神有空做一下鹰眼6S的相机吧?

网友:
学习了, 山狗能一插线就tv模式就好了

网友A:
请问,狗4的快门能不能这样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狗4的快门能不能这样改?

改肯定都能改,就是要找一下线从哪里接。狗比较贵小心别弄拆坏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肯定都能改,就是要找一下线从哪里接。狗比较贵小心别弄拆坏啦

谢谢!我把狗4拆开看一下。

网友:
详细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支持!

网友:
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

网友B:
请问拍照和录像的模式切换怎么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拍照和录像的模式切换怎么触发

要再加一路电子开关

网友:
山狗也可以吧

网友:
这电子技术简直了,太牛了吧!

网友C(2016-04-10):
麻烦问下   如果要实现上诉的功能切换和 一键拍照  是不是要准备2个电子开关? 一个通道控制切换 一个控制确认 LED 控制器能不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下   如果要实现上诉的功能切换和 一键拍照  是不是要准备2个电子开关? 一个通道控制切换 一个控制 ...

是的,有光耦隔离这种电子开关都是可以的。

网友:
小仪用的是3.7V 你的是几V的降压

网友D:
开机和摄像开关都还无所谓,要是可以在空中用遥控来控制拍照和摄像就好了

网友:
我来看看具体怎么改

网友E(2016-05-28):
楼主你好,详细的资料能给一个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详细的资料能给一个吗,谢谢

你好,帖子已经写的比较详细了,有什么不清楚的可以进一步交流。
另外自动开机部分模拟电路不太稳定,我已经改成arduino pro mini驱动了,arduino同时还能驱动夜航灯。

网友(2016-07-02):
很棒的焊接技术和动手能力

网友:
学习了,正在找这个快门引出呢,。

网友(2016-09-02):
正在找引出快门的方法,学习了,回去试试,到时候再来请教楼主,我也是打算用PIX控制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机和摄像开关都还无所谓,要是可以在空中用遥控来控制拍照和摄像就好了 ...

  我也这样想,得会改APP

网友(2016-10-13):
感谢楼主的电路图,准备改装山狗

网友(2017-02-19):
很有想法

网友:
不错,另外论坛看到过

网友:
简单 安全 稳定。 楼主厉害

网友(2017-04-17):
这个隔壁论坛搬运过来的吧

网友:
厉害……搞电子的玩航模简直“门当户对”啊!!!

网友:
这也可以,嗯,试一下

网友:
动手能力厉害了

网友(2017-08-02):
求问楼主,哪里找来的小蚁电路资料?我想用arduino弄一个相同功能的

网友(2018-08-22):
楼主可否留个联系方式 或者看我名字 加下我Q  一起探讨下玩无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