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理论分析四轴的动力配置

楼主(2016-03-08):
事情太多了,5年前的固定翼FPV到现在都还没有飞。前几天玩了朋友的精灵3,感觉还不错,想搞个四轴玩玩。本来想买成品的,现在也不贵,想想家里一大堆的装备都没用,还是节约了。

设计目标:机身+动力+摄像机不超过2000RMB,要不直接买精灵了。其实精灵的成本控制非常好了,25分钟的续航+高清航拍,最便宜就3000。

本着节约为主,逛了一大圈,就看F450配置还可以,500以上配置都超预算。后来发现 S500 的机架比 F450 更好点,还轻。但是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论坛中的朋友反应留空时间都过短(一般不超过20分钟)。找了一圈配置,都不是说得非常清楚,然后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来一个理论分析,希望各位前辈的指点。如果计算可靠,也给我们这些新朋友一个参考。

方案选择

S500机架,带脚架约430g,脚架160g
电机:朗宇 3508/580kv 配 apc 1238的浆
电调:30A 37g一个
摄像机:山狗 60g
轻量云台:150g
433接收器、apm、gps、图传、osd等,估计100g能打住,还没有秤。

按照电机给出的力效(11~12g/w),结合不同的电池做了以下表格。重点看红色的部分。图传、飞控、相机的功耗我没有计算,估计影响不大。电池有两种方案,聚合物电池和18650电池组。计算出来各个电池配置的悬空时间。计算出来,悬停时间在16~37分钟不等。希望各位前辈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计算结果

网友A:
1.S500机臂太软,上2213之类的还行,3508会受不了那个大扭矩

2.18650你要买30A输出的动力型。这种电池单个容量不会超过2500mah,压降也很大,新手不建议采用这种方案

3.电机的KV值定了用几S的电池,580kv要上4S,否则会动力不足

4.精灵标的25分钟续航那是理想状态,实际一般不会超过20分钟,除非只玩悬停

5.S500就是个练习机,强度一般,架子也很重,要突破30分钟挂狗挂云台续航非常难,20分钟使用大容量电池还是很轻松的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我来看看怎么弄

网友:
我就看看  帮忙顶一下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500机臂太软,上2213之类的还行,3508会受不了那个大扭矩

2.18650你要买30A输出的动力型。这种电池单个 ...

谢谢,我刚刚到朗宇的官网上看了资料,3508的确需要4S的电池。开始是在淘宝上查的参数,标明有3S的数据。开来淘宝上的数据有点不靠谱。

另外3508太重了,我在计算一下2213的数据。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刚刚到朗宇的官网上看了资料,3508的确需要4S的电池。开始是在淘宝上查的参数,标明有3S的数据。 ...

不客气。

如果你考虑2213,S500有个不错的动力推荐,DJI的E305,800kv的4S版本经济装,2213电机+9450自紧桨,性价比和平衡性都是不错的。另外TM的2312六周年套装也不错。上4S电池,每轴400克的安全起飞重量妥妥的。

总重控制在1600克,你可以根据空机的重量选电池。

电调用乐天20A,才十几克一个,支持4S。不二之选。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如果你考虑2213,S500有个不错的动力推荐,DJI的E305,800kv的4S版本经济装,2213电机+9450自 ...

谢谢回答  我想2216是不是更富裕一些,重不了多少,可以考虑12寸的浆,效率是不是更好些?

网友B:
这个贴好像用个工具能算时间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贴好像用个工具能算时间的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454

谢谢

楼主:
今天晚上首飞成功,没敢飞高。练习了几个回合。s500,2810电机,apm飞控。为减轻重量,全部裸奔。减震也没有,感觉悬停很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