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模,求赐教

楼主(2016-03-08):
我刚玩模,什么电机配什么桨,用多少节电池,用多少安电流调试,傻傻搞不懂  ,感觉物理老师死得早啊,求老鸟赐教,拜托拜托

网友:
你要玩什么飞机,我微信a779896444可以把会的都教你

网友:
看你玩什么机型啊,而且每个机型的配置都不一样,慢慢积累吧菜鸟

网友A:
基本上买电机的时候。电机都有配什么螺旋桨。效率什么的。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买电机的时候。电机都有配什么螺旋桨。效率什么的。都有的

是买电机他们会说配螺旋桨的对吗

网友:
先说你想做什么飞机,多大再配其他东西!

网友A:
你淘宝买电机,看图文详细的时候图片里面有一个图表,上面有电机型号配什么螺旋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淘宝买电机,看图文详细的时候图片里面有一个图表,上面有电机型号配什么螺旋桨

我看了那个图片,为什么kv 900-1400的电机有时写的是9050桨,有些写的是用11或10或9寸桨,请问这有区别吗?

网友:
好好看论坛,好好学!

网友:
有啊。转速不一样。螺旋桨不一样。转的慢的。就大螺旋桨。转的快用小螺旋桨。

网友B:
先要看你做的飞机大小,重量,再去配动力系统,比如,飞机装好重全重大约500克,那么要选拉力超过或等于500克的动力,再比如选2212的电机,不同的kv配不同的桨,这个卖电机的有个表,表上有多少kv配多大桨,在2s3s4s下的拉力各为多少克和最大工作电流,再根据最大电流选择电调就可以了,总的来说还是要根据飞机的情况配置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看你做的飞机大小,重量,再去配动力系统,比如,飞机装好重全重大约500克,那么要选拉力超过或等于500 ...

那电调是要比最大电流小是吗?还有9寸桨和9050桨有什么区别?还是只名称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电调是要比最大电流小是吗?还有9寸桨和9050桨有什么区别?还是只名称不一样 ...

电调当然要比最大电流大才好,不然等着拉烟。9050也是9寸桨,拿9050来说,前面的90是指桨的长度,后面的50是螺距,就是螺旋桨转一圈前进的距离

楼主:
那4530是4寸桨还是5寸桨呢,那2808,KV800的电机用多大的螺旋桨和机架

网友:
马化腾372601938

网友C:
顶 在航模贴吧里 有新手指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 在航模贴吧里 有新手指南

我搜到百度航模吧,不懂对不对,可以发链接来吗?跪谢

网友:
有你想要的解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搜到百度航模吧,不懂对不对,可以发链接来吗?跪谢

http://tieba.baidu.com/p/3091095704?share=9105&fr=share
这是四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tieba.baidu.com/p/3091095704?share=9105&fr=share
这是四轴的

http://www.moz8.com/thread-28267-1-1.html
FT 的教学视频

网友:
楼主想玩什么飞机,每种飞机的配置都不同,而且每种型号好几个配置,效果都不一样,如有不懂,可以加我QQ251599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