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款2.4G 2W遥控增程功放哪个好点?

楼主(2016-03-09):
如题,这两款2.4G航模遥控2W功放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用热缩膜封装,一个用金属壳封装?有改装过的飞友能告知一下哪款效果更好点?我准备用于天地飞9改装,期待效果至少把遥控距离扩大到2公里的范围吧,毕竟图传也是用的Aomway 5.8G 1000mw的,希望增程距离能更大点。
感谢各位未曾谋面的热心飞友指点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顶

网友A:
一样的东西,有个壳子就贵了,就是美观些,可以淘宝搜单独的模块,加俩Sam底座也就七八十块

网友:
模块60块钱一个

网友:
我发现一块4w的只88元

网友:
买买买买

网友B:
最下面这个看到有人改过 还不错

网友:
直接433吧

网友C:
这东西装在接收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装在接收端吗?

装遥控器上的

网友(2016-07-23):
楼主最后用了哪个?我用了最后一种,天地飞6a上,居然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6通道的接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下面这个看到有人改过 还不错

在哪看到的 求连接。我用了最后一种,天地飞6a上,居然没什么效果。不知道是不是因为6通道的接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东西,有个壳子就贵了,就是美观些,可以淘宝搜单独的模块,加俩Sam底座也就七八十块

我用了最后一种,天地飞6a上,为什么没什么效果,还是三四百米就失控了。

网友(2016-10-04):
一样的吧,模块应该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