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换128A刷OPENTX

楼主(2016-03-09):
最近从朋友那收了个富斯9,没有高频头,只有单控,到手即开刷OPENTX。结果因为程序存储空间只有64KB,想多选一些功能都不行,不够用,麻烦。看OPENTX里还有个M128/9X的MCU选择,正好手上还有一个若干年前的M128开发板,拿来换富斯的ATMEGA64A正好,引脚一样,而且在软件里引脚定义也是一样的。
拆掉64A

焊上128A,刷机,修改熔丝位,修改熔丝位时记得先把图上标注的电容去掉,不然无法修改。
然后刷机,按图接线用USBASP下载程序
这下可以把所有功能全选上了

刷完机把MCU的第41和42脚接到原第2、3脚的线路上,去掉原第2、3脚的200R电阻。引出第2、3脚接回传。(第41脚是THR开关检测脚,第42是AIL开关检测脚)。
好了,看我的开机画面

网友(2019-05-08):
楼主你的屏幕是串口的还是并口的?

网友(2019-12-02):
楼主你刷的这个固件还有吗?能否发个给我,或告诉我哪里可以下载的到。2.19的现在都无法下载这个固件了

网友(2019-02-28):
捅破肉哦婆婆牛

网友(2019-01-23):
帮顶 哈 我已经学习并 改造成功~!

网友:
积累知识的同时可以提升等级

网友:
厉害,果然会折腾

网友:
真是好贴啊  正好有一个FH9 要改造 方便方便

网友(2018-12-01):
固件呢,老哥,

网友(2016-03-09):
大神啊 膜拜

网友:
折腾到了这种境界,佩服

网友A:
可以可以,最好还是换上x9d

网友B:
可惜自己焊工不行,用的er9x,opentx和er9x都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最好还是换上x9d

X9D一直是我的目标,可惜口袋没那么大,掏不出那么多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自己焊工不行,用的er9x,opentx和er9x都有什么区别

没刷过ER9X,具体区别不知道,只知道OPENTX是由ER9X衍生来的,ER9X早已不更新了,OPENTX则还在更新,功能方面应该有些拓展和强化吧

网友:
这个牛逼啊~~!

网友:
膜拜大神,我以为都是死的,原来还能用换

网友(2016-04-15):
牛逼的一塌糊涂

网友(2016-11-22):
你好 我有个富斯9控  原装芯片不保存数据了 打算换128芯片,看你的帖子说还要修改熔丝位,不是把原来的拆掉,刷下机就可以了么?

网友(2017-10-06):
神一样的存在,会玩!

网友(2018-01-01):
楼主 有没有固件呀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

网友(2018-02-07):
楼主和众坛友好,我的fs-t6能刷那种固件?能提供下吗,谢谢您,我的控单片机坏了,换了新单片机,不知具体如何写入固件程序,麻烦您百忙中给点回复

网友(2018-04-28):
舅服你 高手

网友(2023-10-12):
大哥。能出个th9x刷opentx 的教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