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PIX电源模块测电压不准

楼主(2016-03-09):
我用过3个版本的PIX/APM电源模块,都存在同样的问题:起飞前电压已经校准,但起飞后,电流一旦增大,电压显示下降的特别快,比BB响测得电池电压要低大概0.4V左右。降落后电流小了,电压又迅速升上去了,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不知其他模友的电压测的是否准确。

网友A:
这不是电流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电流计的问题

可否明示。多谢多谢!

网友:
顶一个顶一个

网友B:
你这个悬停油门过60%了,太重了,电机力效不好输出功率大电流大,电池耗电快降压也快,控制在悬停油门40%-50%就好,给机子减重,电池选C数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悬停油门过60%了,太重了,电机力效不好输出功率大电流大,电池耗电快降压也快,控制在悬停油门40%-5 ...

感谢深夜回帖,分析的比较有道理,电流增大,电压会随之下降,但是我遇到的问题重点是电源模块测的电压下降的幅度太大,与实际不符,因为飞机上带着BB响,通过BB响看,飞机开始悬停时电压在11.5V左右,而电源模块反馈到OSD上的电压在11.1V左右,导致无法通过OSD准确判断电池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深夜回帖,分析的比较有道理,电流增大,电压会随之下降,但是我遇到的问题重点是电源模块测的电压下 ...

模块电压校准,还不准换一个好点的,其次不管电压准不准,油门是真实反应,还是有些重需要减重才是王道